楼主(2008-05-01):
请问把机床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怎么接,机床的接口是25针的,电脑的接口是9针的。谢谢!

网友A(2008-08-02):
请问把机床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怎么接,机床的接口是25针的,电脑的接口是15针的。谢谢!
怎样焊接?

网友B:
软件的帮助手册(英文),有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