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1):
使用AOP无法访问MM440参数。想上传MM440变频器的参数组,AOP显示out of memory
变频器上LED两个常亮,一个绿,一个黄。
因为做实验教学使用,学员经常将变频器通断电源。

网友A:
很少使用AOP,一般都是BOP或者是笔记本。你可以访问400-810-4288技术热线,请求帮助。

网友B:
新旧版本的AOP有时候变频器是不支持的!!!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440的BOP 430 能用.
430的BOP440不能用..
你看一下你的变频器是什么时候的产的,版本号..
在参数中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A:
推荐使用笔记本+DRIVEMONITOR+RS232串口的数据通讯,进行参数传送、备份。非常爽。AOP很贵,功能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