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1):
请问FX2N-485-BD通讯,在端子SDA和SDB 之间连接端子电阻是多大的。为什么要加?

网友A:
一般都在RDA  RDB之间接
一对导线的接110欧
两队导线的接330欧
可以参考<FX系列通讯手册>第二章接线
我做试验一般都不接,没什么影响

网友B:
一般都不用接的
站点很多

网友C:
产品包装里配的有110欧及330欧的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在已经试验成功了,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如果我用N.N网络连接单端子接线,我所通讯的数据寄存器和辅助寄电器有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