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1):
三菱触摸屏A960-EBA能用市面上的pc存储卡吗,难道只能用三菱的?
 我的触摸屏型号是是a960got-eba,功能版本无

 这是在手册上看到的:
 市贩品的Flash PC卡只可用于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A985GOT-TBA-EU不可使用市贩品的Flash PC 卡。A985GOT-V可使用与以下条件无关的市贩品的Flash PC卡。)
  条件1: 使用以下的GOT
  A985GOT-TBA, A985GOT-TBD,
  A975GOT-TBA(-CH)(-B)(-EU), A975GOT-TBD(-CH)(-B),
 A970GOT-TBA(-CH)(-B)(-EU), A970GOT-TBD(-CH)(-B),
 A970GOT-SBA(-EU), A970GOT-SBD,
 A970GOT-LBA(-EU), A970GOT-LBD,
 A960GOT-EBA(-EU), A960GOT-EBD,
 条件2: 使用的GOT本体的功能版本为A版以后的版本,由GOT反面的额定规格铭牌确认GOT本体的功能版本。

  三菱Flash PC 卡(A9GTMEM-10MF/20MF/40MF)只可用于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
 (A985GOT-TBA-EU不适用于EMC指令,但可作为Flash PC 卡使用。)
  条件1: 使用以下GOT
  A985GOT-TBA(-V)(-EU), A985GOT-TBD(-V),
  A975GOT-TBA-CH, A975GOT-TBA-B, A975GOT-TBD-CH,
  A975GOT-TBD-B, A975GOT-TBA-EU,
  A970GOT-TBA-CH, A970GOT-TBA-B, A970GOT-TBD-CH,
  A970GOT-TBD-B, A970GOT-TBA-EU, A970GOT-SBA-EU,
  A970GOT-LBA(-EU), A970GOT-LBD,
  A960GOT-EBA-EU
  使用以下GOT的A版以后的硬件版本
 A975GOT-TBA, A975GOT-TBD,
  A970GOT-TBA, A970GOT-TBD, A970GOT-SBA,
  A970GOT-SBD,
  A960GOT-EBA, A960GOT-EBD
  使用以下GOT的E版以后的硬件版本
 条件2: 使用GOT本体ROM_BIOS的F版以后的版本

网友A:
应该是,转机专用。

网友B:
A970的触摸屏我用普通的CF卡试过,是可以用的

楼主:
郁闷,三菱的贵呀

网友B:
没见过A960的
只用过A970的,可以用普通的CF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