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1):
     A     #DeceL
     JC    _001

     L     #Line_VeloRef
     L     #ForSkip
     *R
     L     #Ratio
     *R
     L     #Dia_Roll
     /R
     L     3.141593e+000
     /R
     L     #Max_Speed
     /R
     L     2.000000e+004
     *R
     L     2.000000e+002
     +R
     RND
     T     #Speed_ref

     JU    _002

_001: L     0
     T     #Speed_ref                  //降速时速度给定为0,使传动出现负的力矩限幅
_002: NOP   1

楼主:
     各位大哥上面的例子按你们方法怎么翻译不过来呢

网友A:
楼主  翻译过来应该问题不大吧

只要新建几个程序段
把每个 赋值即:“=” 放在不同的程序段
step7 都可以自己翻译的吧~

楼主:
大哥step7无法自己翻译,麻烦你帮我翻译一下吗?谢谢

网友B:
楼主没明白二楼的意思,拆分到最小单元,放到单独的network中,就可以翻译了。
就算翻译不过来,这也是最简单的逻辑,自己翻一下也就一会的,不懂??翻翻控制理论去,PPLC的初初初级教程。

楼主:
谢谢第三楼和5楼,我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C(2008-06-27):
不是所有的STL都可以翻译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
如果#DeceL为1,#Speed_ref 直接为0
如果#DeceL为0,#Speed_ref=#Line_VeloRef * #ForSkip * #Ratio / #Dia_Roll  /3.141593 /          #Max_Speed * 2.000000e+004 +  2.000000e+002 的四舍五入值
所有的#变量名都是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