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2):
各位,现在有哪些变频器能够通过速度信号的正负来控制变频器正反转的?

网友A:
速度信号的正负?
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5V -5V,就是调速的模拟电压,现在用的是直流系统想改成变频器。

网友B:
西门子的mm440系列、6se70系列都可以。这个功能是标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很多可以
比如安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