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2):
我用广泰991单轴控制器控制松下a4伺服电机,线连接好后用通过控制器的手动模式控制电机,电机不转,总是显示CP---7。各位各位大侠帮助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查下CP---7是什么报警信息先,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
CP---7这个正常情况下也是一开机就显示的,应该没有什么。不转动可以接线没有接好,把41脚和29脚短接没有?这个必须接,41是COM-,29是运行控制的。

网友C:
Pr40  41  42 设置的有有错误
您可以参照说明书 和你上位机的实际情况  正确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