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8-05-02):
求助各位老师及师傅~~我们的接近开关为什么没用多九就会一直亮着~~我是用来控制直流24V继电器的~~

网友A:
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接近开关的质量买好的

网友B:
一般是线路设计和用的元器件质量有问题 以后要买好一点的!虽然很多产品是很便宜,但是所以一分价格一分货!买的好一点的,时间用的久,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网友C(2008-06-05):
质量不好啊,兄弟。

网友D:
看看你使用的环境.它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E(2008-07-30):
你的开关是在什么温度范围使用,一般的国内开关只能在50度左右,便宜的那种,我建议你以后买接近开关还是买带保护功能的比较好。我曾在瑞士公司做过接近开关的研发,由于在此论坛上不好随便品论别人的产品,如果你需要咨询有关接近开关采购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QQ233340738.

网友F:
感应头的线断了也会一直亮着灯,如果震动大的环境要注意下

网友G:
接近开关坏了

网友H:
1、继电器的线圈的反向电势把接近开关烧坏
2、断弧功率太小烧坏(如果是直接串联控制)
3、本身质量不好
建议:
1、测量继电器吸合时需要的电流,看与接近开关的断流能力是否匹配
2、继电器线圈加一反向续流二极管(如1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