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2):
我把程序编写完之后进行测试,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安装仿真软件GTSimulator
在编程软件中点击“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结束”按钮就可以进行仿真
仿真过程可以通过点击“软元件测试”按钮出现的对话框给软元件接通或断开
以及赋值等操作

楼主:
朋友,我用的就是这个仿真软件,程序编写后,点击了工具栏下拉菜单中的梯形图逻辑测试,但还是没设么反应,是不是必须跟plc连接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