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8-05-02):
我用的是三菱FRS520E 的变频器拖动是1.5kw电机.现在我的转速为什么调不上去,最高只能调60hz.变频器调到最大上限120hzl了.开起了变频器还是显示60HZ调低可以.那位老师知道什么原因呀.电机减速箱是1:30的小第不知怎么原因.请各位大哥帮帮我分析原因.先谢啦.

网友A:
上限频率及最高频率2个都要调到大于60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限频率及最高频率2个都要调到大于60HZ;
对的,楼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