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2):
我给办公室买了个环保空调(冷风机)。 当时没在意型号,买来发现是单速的18000风量的规格, 所用380V三相工业电,该机噪音太大了,简直无法忍受, 我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 后来网上搜索到 “变频器”不知道这个设备可否 帮我解决因电机不可调速带来的噪音问题, 还有就是 “变频器”是不是可以适合所有的三相电机,或者这种环保空调的电机调速!  帮帮我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算问题
如果你的空调是使用三相380伏电压供电工作,你可以选一个同容量的变频器来调速,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同容量的变频器 “ 的意思是不是说同功率的啊??
谢谢楼上的朋友,请问 变频器800W-1000W左右的多少钱一个,一般哪里能买到|?

网友B:
上网查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