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3):
请各位大侠指教,中断指令EI是如何具体使用的?

          另外,里面的输入式中断上升沿脉冲,下降沿脉冲我也是似似而非的,求教了!

网友A:
中断容许命令
PLC平时是在禁止中断状态
如果又EI指令,则在扫描程序过程中中断条件成立,执行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