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快速判断限位开关的接触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2008-05-03):
为了防止限位开关的接触电阻过大,影响电路的正常,需要对限位开关的接触电阻是否正常进行判断
1个DC24V回路,由4个限位开关串联控制继电器线圈的通电
问题: 如何快速,简单的在现场判断限位开关的接触电阻是否正常
虚心请教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测啊

楼主:
接触电阻正常情况下为小于50毫欧
用万用表 具体详细的测量过程 请教

网友B:
用电桥测量,或用高精度多位数字万用表测量。

网友B:
为什么要测量接触电阻呢?

网友C:
如果只是判断接触是否良好,能否影响继电器正常动作的话,那用在断电的情况下直接用电阻档测量就可以了,如果需要精确测量的话,阻值小于11欧姆时需要用双臂电桥测量;如果不能停电的话,那么可以测量限位开关两端的压降来判断接触情况。

楼主:
5楼 谢谢 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