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3):
PLC 和变频器都是OMRON的小型机。变频器直接连电机可以正常运转调速。现在我这要求用PLC输出的信号送到变频器里再控制电机。变频器第一次用,我按说明书上设置成远程控制,N02=1。接线:PLC的输出一个是正转1001,一个是反转1002,分别接到S1,S3两个接点,PLC的公共端COM接变频器的SC。问题是正转是正常的,反转不动,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师傅,我原理还懂点,但第一次用变频器 很多都不太了解,谁来帮我解决下 谢了

网友A:
正反转一般2个是在一起的;
试一下接到S1及S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一般2个是在一起的;
试一下接到S1及S2上;
我看说明书了,有2种接法,你说分别接S1,S2的是2相电机,我用的三相电机,N37设置成0,强制执行S1正转启动,s2停住,s3反转。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问题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