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4):
1.  深井泵控制电路如图23-1,由自动/手动选择电路、一般带自锁启动电路、水位自动控制电路、缺相保护电路以及信号显示电路组成。
2.  自动/手动选择电路只有一组SA选择开关,不仅仅是为调整时确认转向而设置,当自动失效时可以实施手动启动,这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3.  水位自动控制是由安装在60m水塔上的滑动式的水位控制器SQ0、SQ1实现,低水位开泵、高水位停泵。
4.  QF系一只铁壳负荷开关,短路保护用熔断片,所以极易造成电源单相,需要增加一套检测电路,由三只电阻器R、一只中继KA和一台变压器T组成。变压器的数据是50/24V,所以中继的工作电压是AC24V。电阻的数值和功率由现场试验获得。其电路如图23-2.,反复调整变阻器的(最好是相等的)阻值,直到变压器获得50V的电压,能够使中继可靠吸合为止。
5.  当三相电压正常、自动运行和电机没有过载时,绿色正常指示灯燃亮。电路缺L1或L2中的一相,会因KM得不到电压而不能吸合使电机启动;但缺L3一相,当水塔低水位时,KM便会得电,使其辅助常开触点接通,KA得电,通过其触点的转换,中继KA自锁并断开KM的线圈回路,电机不能启动,同时燃亮与KA线圈并联的黄色故障指示灯。
6.  以上是60年代中期,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下,一个内迁西北的机床厂,在建设水源时使用的一组深井泵控制电路的实际安装情况。
7.  现在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代替上述水位控制器,不必爬上60m水塔上进行维修了。
8.  现在也可以用缺相及相序检测继电器来代替上述缺相检测电路了。不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但价钱可能就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