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仪表选型[求助]

楼主(2008-05-04):
现有一反应炉 内部工作温度2000-3000℃ ,现在想选一种仪表对反应炉内进行金属液位测量,不知选什么样的仪表?一般非接触式的液位计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高频探针式玻璃液位计由高/低探针、高频信号源及相应信号处理电路组成,用以检测炉窑玻璃液面.应用中应注意:电路设计须防止高温气体电离和介质挥发引起的不规则噪声信号,采用高频信号以便隔离工频干扰,选择适当比电阻以适应不同测试条件.为简化设计,液面计逻辑时间电路用LOGO逻辑继电器代替.

可以用上的

网友B:
知道工作压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