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4):
PLC 和变频器都是OMRON的小型机。变频器直接连电机可以正常运转调速。现在我这要求用PLC输出的信号送到变频器里再控制电机。变频器第一次用,我按说明书上设置成远程控制,N02=1。N37设置成0,强制执行S1正转启动,s2停住,s3反转。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接线:PLC的输出一个是正转1001,一个是反转1002,1001接到S1、s2,1002接S3,PLC的公共端COM并联再接变频器的SC端子。问题是正转是正常的,反转不动,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师傅,我原理还懂点,但第一次用变频器 很多都不太了解,谁来帮我解决下 谢了
还有PLC输出的COM口是怎么对应的?1000-com   1001-com    1002往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A:
S3接通之后电机没有反转?
可能的原因
1.S3没有接通,这个端子没有形成通路
2.变频器设置了反转紧张(如果是新变频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我没设置禁止反转,我是按黑线接的,红线的对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