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无法打开

楼主(2008-05-04):
step7 无法打开
弹出框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has not been started. please start the  service
请教

网友A: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找到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选择启动

如果以上方式无效,请重新安装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在Step7的安装盘内的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目录下执行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