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4):
(无正文)

网友A:
下次不要再点名了
这里有好多人的,他们也可以回答你的

网友B:
请教问题
复位指令RST为什么在仿真软件和FX1S里面使用提es:01802002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仿真的
具体是到哪一步提示
这个代码是查不到的

网友C:
S/S是24V电源端子;

网友D:
我在书上看到接S/S端子的内部都是双光耦,如果是这样应该接正接负都没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么?在《FX2N的模块使用说明》中的例子,与实际有很多不符的地方。如二楼给出的图中:FX2N的PLC基本单元中是没有S/S端子的,S/S端子在功能模块中有。在FX2N的样本中,24V的正极是用于传感器的,而在与各X端子构成的按钮等的控制中,电源的正极是由各X端子引出的,各端子的公共接点是负极COM端子,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可行。难道在FX2N的基本单元中,分有源输入和漏输入么?如:FX2N-32MR-001,的样本说明中,并没有给出关于源和漏的区分啊?难道现在都给为双光耦了么?我问了多位同行和上海三菱的技术顾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说S/S接+,有说接—,有用过FX2N-1PG-E的大侠和高人么?非常感谢给予解答和关注。。。。。

网友C:
呵呵;
FX2N-32MR-001只能用无电压接点或用NPN型集电极开路的输入(就是漏型的);
反过来是不能测到信号的;

FX2N-32MR-ES/DS的公共输入端是S/S,是双光耦的,2个方向都可以接,但所有的输入点都必须极性相同;

网友A:
FX2N-32MR-ES/DS很少有人用的

目前市场上卖的基本上都是FX2N-32MR(T)-0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