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4):
请师傅们指点:用cpm2ah可以与三菱变频通信吗?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三菱的和三菱的用过
主要是要了解三菱变频器的通讯方式
欧姆龙按照变频器的通讯要求应该能控制

网友B:
PLC侧使用CPM1A-CIF12线缆将外设口转换为RS485,与三菱变频器做Modbus通讯,同时在PLC中依据Modbus协议编写通讯程序。

或者
使用庆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Modbus通讯界面卡,将PLC的RS232通讯口转换为RS485与三菱的变频器做Modbus,在PLC中做简单的参数设定。

网友C:
MODBUS通讯最麻烦的是CRC-16校验,并且CPM2A还没有指令进行CRC校验的。需要用无协议方式进行通讯,自己编程实现CRC校验。或者你可以到omron网站上查一下已经提供的一个程序,上面有CPM2AH跟omron的3G3MV进行通讯的程序,里面有段程序就是计算CRC-16校验的,但是要看懂是比较困难的。。。。good luck

网友A:
如果客户没有特别要求
就把PLC换成三菱的
如果直接用FX3U的那些指令都是现成的,直接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D:
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