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04):
AB  PLC   1794 OE12  模拟量输出模块,在现场维护过程中,如果需要拆线量信号,每次拆线之后再接上,上位机就无数据显示,需将该模块电源断电再重新上电,才可以,向各位高手请教是何原因???如何解决???敬请赐教!!!!!!!

网友A:
重新换一套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