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WINCCV6与西门子仿真软件PLCSIM如何通讯,请高手给予讲解

网友A:
要点:
PLCSIM版本不低于5.3.
所有需要模拟的程序中如使用了I区地址,如I0.0,那么需要用M区地址替代

Step1:打开Step7,运行PLCSIM,下载程序,并将模式开关选择Run
Step2:打开Wincc6,激活项目

仅此而已!

网友B:
好像在wincc里要添加一个驱动,然后把点都转移到那里吧!
以前好像是这样做,是不是新的不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wincc里要添加一个驱动,然后把点都转移到那里吧!

不清楚您以前是怎么玩的,在Wincc5.1开始就可以如我所述这样模拟了。

当然,如果要指望模拟DP通讯的话,那么PLCSIM的版本就必须为5.4了。

网友C:
4楼的我问一下PLCSIM5.3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