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我们刚装修了一部分的办公室,装修好的时候还把所有的电器都开了10天多,但是从4月25号,就出现了总空开跳闸的现象,后检查了线路没有什么发现,把所有的线头都处理后总空开不跳了,但是我开空调机的电机时,又跳闸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电机我检查了没有问题,线路也好的

网友A:
是否存在空调对地电阻小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总开关选小了,空调主机起动时电流过大就跳闸了。

楼主:
我的空开是800A的,而且也没有电阻的情况,主要是我停机的时候都在用的,就是从空开跳闸后就没有用,到5月4日用的时候就用不起了啊

网友C:
空调主机起动时电流过大

网友D:
什么办公室,800A的开关?

楼主:
原来是个酒店的,后来卖给公司做办公室用,所以才要重新装修啊

网友E:
800A的断路器跳闸
空调机漏电或者绝缘皮坏了相间短路吧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F:
可能是空开自身质量问题造成误动,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那次是穿墙线有问题,用万用表没用的,需要用兆欧表来摇,分段排查才找出来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空开自身质量问题造成误动,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那次是穿墙线有问题,用万用表没用的,需要用兆欧表来摇,分段排查才找出来的。仅供参考!
我觉得他说的还可以有值得相信的

楼主:
现在我换了个国产的德力西的空开,才630A也没有跳,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