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滤波整流之后的电容释放问题

楼主(2008-05-05):
电容放电给线圈产生的电磁力,非常小,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A:
能不能选用一个容量小一点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B:
600V ? 你是需要电磁力?30~60匝太少了吧,3000到6000匝还差不多了。电磁力跟砸数和电流成正比啊。
你这东西,不烧元件的话,也就是看火花了。

网友C:
不知你要做什么用

网友D:
请问你的变压器功率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