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请问一下,有根据压力,温度算出蒸汽温度的公式吗!
求一公式!
谢谢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不用找公式了,给你个在线计算的网址,你上去计算就行了。
http://www.spiraxsarco.com/cn/resources/steam-tables/wet-steam.asp

楼主:
[原创]
谢谢,我希望得到一个公式,来做程序!

网友A:
再说几句:
    目前蒸汽密度的确定方法有查表法和计算法,而计算法又分为: 1.自己拟合公式(或者出版物给出的公式);2.乌卡诺维奇公式;3.IFC1967公式;我国近年来逐步统一到 IFC1967公式的数表。因此,我们在流量测量中使用的仪表应该按照IFC1967公式进行实时的密度计算才是最理想和准确的方法。4. IAPWS-IF97公式;其在IFC-67基础上进行了扩展,计算公式的适用范围更宽了,IAPWS-IF97的精度要比IFC-67高出一个数量级。
   拟合公式(即经验公式)可在流量仪表书上找到,如蒸汽流量测量的温度、压力补偿公式,但这些公式都有局限性,即只在某一特定的温度、压力范围内才有较准确的对应关系。做程序用经验公式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你可根据要求的温度、压力范围去网上找个拟合公式使用,但拟合公式的精度有限,看你的要求了,否则应用IFC1967公式或IAPWS-IF97公式了。

网友B(2008-08-01):
有没有知道水蒸汽密度和温度,计算压力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