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与零线问题

楼主(2008-05-05):
想请教一下,怎样区分火线和零线?除了颜色

网友A:
用试电笔啊,也可用万用表。你这问题有点RZ.

网友B:
万用表怎么测呀?如果只有火线和零线!~

网友C:
万用表的红笔量任意一根线,黑笔量地就可以了,只要哪个有电压就是火线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怎样区分零线和地线?

网友D:
你可以借助漏电开关后的插座,在插座上左零右火,上地线(正确叫法是保护零线),假如插用电设备就跳闸,说明插座左边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