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这两个概念怎么区别,我看使用手册上写的这两种接线是不一样的。
我这有个小的三相异步电机,通过PLC信号送到变频器里控制电机。我按照手册上接成三相电源运行就只能一个方向运转(正转),反转怎么也不转,我就把控制端子接成2相电源运行就正常了,到底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你能够说明马达的型号,还有变频器的品牌型号。否则我也没有办法说清楚

楼主:
变频器 我看了台达的 欧姆龙的手册上都写了这两种,现在用的欧姆龙变频器3G3JV。电机是实验室用的那种小型的,名牌上写的3相异步电机,50W,额定电流0.33A,其他记不住了,星型接法

网友B:
呵呵;
那上面的接线方式你根本没有搞清楚;

楼主:
你太厉害了,都看出来我没搞清楚,问题出在哪呢?
所谓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可能这些问题在你眼里很简单,也许你点拨我一下就明白了,没必要说一些废话,我搞清楚了还用在这请教各位么?

楼主:
跟电机的接法有关么?

楼主:
明白了  是欧姆龙用户手册写错了
正确的是3线接法  2线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