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么?在《FX2N的模块使用说明》中的例子,与实际有很多不符的地方。如接线例图中:FX2N的PLC基本单元中有S/S端子?可是实际中是没有的,而S/S端子是在功能模块中有。在FX2N的样本中,24V的正极是用于传感器的,而在与各X端子构成的按钮等的控制中,电源的正极是由各X端子引出的,各端子的公共接点是负极COM端子,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可行。难道在FX2N的基本单元中,分有源输入和漏输入么?如:FX2N-32MR-001,的样本说明中,并没有给出关于源和漏的区分啊?难道现在都改为双光耦了么?我问了多位同行和上海三菱的技术顾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说S/S接+,有说接—,有用过FX2N-1PG-E的大侠和高人么?非常感谢给予解答和关注。。。。

网友A:
FX2N中没有S/S
FX2N中电源的正极是由各X端子引出的,各端子的公共接点是负极COM端子
FX2N一般是接NPN型的信号
FX2N-1PG-E的S/S是两个相反方向的光耦,应该可以两个方向接的
在手册中的接线图是接的0V,在和MR-J2S伺服试验用时试过接24V正级也没问题

欢迎用过此模块的或是看过手册的同行们参与讨论

网友B:
2N中有个系列有s/s端子
它可接正或负
通过它可改变PLC的输入是PNP还是NPN

网友A:
FX3U是有这个的
可以选择是接NPN还是PNP

网友C:
FX系列,型号后是ES的都是双光耦的这是欧洲版,001是亚洲版就只能接NPN

网友C:
补充一下,本人只看到过FX0S和FX2N型号后有带ES的,其它的就不知道了,是在意大利的机器上见到的,2N的是在东莞买的

网友D:
FX2N系列中国市场上的公共端都是COM,而欧美地区销售的FX2N公共端对应的都是S/S(后缀为ES或DS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