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5):
求教:请问冷却塔上的电机是防水型的妈?

网友A:
电机都有防水的,只要轴承防水就可以了

网友B:
冷却塔上的风机电机没有后风扇,不是防水的,不过比一般的电机要强一点,是一个专用电机。

网友C:
前年上课时,老师讲过的,跟IP等级有关  比如普通的Y系列电机 防护等级应该是IP44的 表示意义就是能防护大于1.0mm的进入,能防止飞溅的水进入。
水泵电机的防护等级应该是IP66 能完全防护外界物体进入,完全防止灰尘进入,装设于甲板上的电器,能防止大浪侵入造成的损坏。
汗~ 都还给老师了,翻翻笔记才记起来。

网友D:
电机轴端端盖处有小孔,不过使用的时候是朝下的不要紧.我们有次变速箱坏把电机拆了朝上放那了,过了很久把电机放倒,从那里面出的水流了半小时,可见其他地方密封很好.
接线盒一般拆次就完了,直接锯掉或氧气割掉,用块铝皮封上用红魔密封,效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