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现在有一个电机控制方面的电路,我想把它改成PLC控制,这样的话 就应该用PLC的输出口代替控制电路中的按钮,此时,控制回路中的 接触器应该选什么样的啊?因为现在 接触器中的 线圈电压就变了,现在及时用PLC的输出口直接驱动 接触器的线圈了。

网友A:
电压不对或触点容量不够的话可以加中间继电器后再带接触器;

楼主:
我如果用三相交流380V 电源的话  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接触器 和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B:
选什么样的接触器要看你所用的PLC的输出是什么等级的

网友C:
选什么样的接触器要看你所用的PLC的输出是多大电压24v .110.220v

网友D:
还是多去看看书吧!!!!

网友E:
随便五金交电有买的24V继电器啊,便宜的4块,原装的十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