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一个DZ47四极开关,ABC接电机,N通过开关接地,这样的电路能用么?

网友A:
能用,就是不怎么安全,一般地线是不可以经过开关的!!

网友A:
零线和地线不要混用

网友B:
好像不行啊

网友C:
不安全,N线或地线不允许经过开关或熔断器控制

网友D:
DZ47的N端好像是直通的哟!我想你这个开关打的上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