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8-05-06):
各位大师:
           由于本人之前没有用过伺服电机,现工作需要,向各位师傅请教用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的.基本程序怎样编写?有说明和程序更好.以及怎么PLC和伺服怎样连线.?PLC是三菱的.
多谢多谢!急用
!

网友A:
可以看下FX系列的编程手册
先了解定位指令
手册中也有样例的和接线图
接线图是J2的,有些老
357页开始(0512版)可能版本不同页码会有些小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