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大虾们:
     我这里有个三相电机转速太快,我想调整转速,只需降低到一个固定制,是不是只需将变频器输出的U、V、W和电机连起来就可以了,那些控制是不是可以不接呀?小弟多谢了!

网友A:
是这样的,接完后设定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把最高频率调低,其实要接控制线好一点,把频率给定设定为外部给定,用电位器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