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状态与颜色的关联与显示???

楼主(2008-05-06):
我从图库里添加了一个电机,我的电机的运行与停止与一个数字I/O点建立连接
我想要数据点的值发生变化时,电机的颜色发生变化。如下图
但是你们的那个变量表达式的值是如何与开启与关闭相关联的呢????
我需要把电机的工作与停止这个开关量采集回来在电机上以不同的颜色显示。请问该怎么
做????

网友A:
如图,按照你的设置,实际效果如下:
如果m_motor_1_1.pv==1,那么电机显示绿色,即运行
如果m_motor_1_1.pv==0,那么点击显示红色,即停止
至于m_motor_1_1.pv如何与电机开启与关闭相连接,则是通过IO设备组态来进行的
现在IO设备中建立相关的设备,然后在数据库组态中将该点与设备相关参数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