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我似乎从用户手册上看到只能接2线的...

网友A:
甚么用户手册?

网友B:
2线3线原理一样啊,有事一起研究下
QQ594197477

楼主:
就是omron cp1l的手册啊~~~

网友A:
手册第几页?是W450-CN5-01这本手册吗?

我的经验2线的使用要注意传感器选用上要注意与plc输入要匹配。

网友C:
什么传感器???型号

网友D:
三根线分别是P24, N24,和信号线,两根的接法是只接N24和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