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传感器与3线制传感器有什么分别?

楼主(2008-05-06):
如题...

网友A:
我们现在两线制、三线制都使用,所以从我个人感觉三线制抗干扰能力要大于两线制的传感器,

楼主:
内部有什么大区别吗?都是用晶体管来导通的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plc手册上指明用两线的传感器...三线的不能吗?

网友A:
那是由PLC的输入端子的接线方式决定的吧

网友B:
两线要负载

网友C:
2线制传感器一般是4~20mA电流传感器,3线制一般是电压输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