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求教各位高手:
     本人用224 XP CN(继电器型)与EM235模拟量模块组合。
     可是用EM235上的模拟量输入接力量变送器时,为何力量反应那么慢??
而接在224 XP模拟量输入上反映就很快。程序的输入滤波的采样数,死区与
滤波选取三个任何组合用法都试过。而且变送器的M极与PLC,扩展模块的M极
都是接在一起的,可是就是不行,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一般通过“变送器”反应比较慢,即便是不采用变送器,应变反应是比较慢,要有其他软件采集和处理来弥补。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不过已请教过西门子的人,224 XP的DC输入阻抗要大于100K欧,而EM 235的DC输入阻抗要大于100M欧,但是我的变送器只有1.5M欧,所以反应比较慢。现在我已不用变送器了,直接用力量传感器的毫伏信号输入EM 235,而量程选用+-25MV,再把模拟量的满量程计算成匹配的就OK了,不过现在就是零点有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