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好象好多是用CP5512,用USB/MPI+的很少。

现在想买一套连PLC,是不是CP5512+MPI电缆就可以了。

能不能给点图片,来个老师讲解下

网友A:
CP5512  适用于Notebook PC,而不适用于台式PC。

CP5512性能优于USB编程电缆,但是价格将近是USB编程电缆(原装)的2倍。

楼主:
那么原装的CP5512是不是还要再配一个MPI电缆?
谁能给张CP5512连接的完整图片?
CP5512一端是MPI电缆接头,一端是PCMCIA卡?
另外笔记本电脑有什么要求吗?
新手请教大家

网友B:
如果资金紧张而又对通讯无速度要求的话,可以用USB/MPI+
如果资金资金充裕的话,还是用CP5512和CP5611比较好。

楼主:
今天问了价钱一个CP5512要7000多啊
USB的好象3000多,是这个价位吗?

楼主:
现在5512已经到手了,但是没有线。请教下5512--PLC的线怎么做?

网友C:
我们用的CP5611的卡,只要MPI线或者DP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