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SGDM-01ADA
手动控制都是好的!~但是用PLC脉冲控制就是不转,接线都是没有问题的,相应的参数设定也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行,面板显示也没有报错误,从也有脉冲指令发出的信号,请问事怎么的回事????是不是有的参数没有设到???哪位大哥能帮帮!~~~~~

网友A:
1可能设为速度模式了,2可能私服放大器脉冲输入元件坏掉.
本人有二手私服,日本原装.有意者加QQ561126500.     可修!

网友B:
你说的问题横奇怪哦   不我想应该是参数设置可能有问题  13671585972

网友C(2008-12-13):
正想帮你,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D(2011-02-01):
伺服
你把驱动器的塑料壳打开,看看有没有元件损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