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请教高手:
   224 XP高速计数器输入反应速度100KHZ是用那个三个输入脚呀??
是I0.3,I0.4,I0.5吗?谢谢!

网友A:
200中的高速计数器输入和使用方式有关,不同的方式输入不同,不是固定的I0.X,清查阅相关编程手册,关于反应速度,好象100K有电大了。

楼主:
本人已动手实践过了,224 XP的I0.3,I0.4,I0.5是高速计数器的两相计数器的100KHZ接入点(I0.5是复位用);
如是单相,还有两个200KHZ的计数器,不过输入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