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我们公司用的直流电机是ZSN4-355的电机,控制是用6RA70的,现在的问题是励磁电压开一段时间就会超出它的额定电压(180V),低的时候也有210V,有一次达到了250V,我想问下个位高工象这种现象应该是那些问题,应该怎么去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直流电机是ZSN4-355的电机,控制是用6RA70的,现在的问题是励磁电压开一段时间就会超出它的额定电压(180V),低的时候也有210V,有一次达到了250V,我想问下个位高工象这种现象应该是那些问题,应该怎么去查,谢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第一,励磁电压从一开始的180V随时间的变化成为210V--250V,这说明励磁线圈随着通电电流时间的延长造成发热,而6RA70控制的不是励磁电压,而是励磁电流,那么根据欧姆定律,电流不变,阻抗变大,势必电压升高。因此,这种现象很自然;

第二,如果电机内部的温度在规定的温升范围以内稳定,就可以不去理睬它的250V电压,如果温升不能稳定继续上升,并超过允许值的话,对不起了,要停车断电并散热,否则电机受不了。这说明什么?电机的强迫冷却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