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Setp 7 V5.3+sp2中文版,安装USB接口的适配器也无报错故障,但让我郁闷的是在设置PC/PG接口是怎么也没有USB接口的选项,只有COM1接口,从新安装Step7和适配器也是一样,不知各位朋友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该杂个处理呢?现在编程也不能进行,急啊......

网友A:
如果您用的不是西门子原装的USB编程电缆,是不会有USB选项供选择的。

因为廉价电缆或者是国产电缆只是将USB仿真成计算机的COM口,因此,您只能选择COM口。

楼主:
但我用的是2800多大洋的原装德国产的适配器啊.........

网友A:
太巧了,這款原裝的適配器是帶有驅動光碟的,也就是說,如果要正確使用,那么還需要使用驅動光碟安裝驅動程式。

网友B:
版主说得对,USB适配器需要安装单独的驱动程序,此驱动程序STEP7中是不带的。
而且要通过运行驱动程序安装包中的SETUP程序来安装,此安装程序不仅安装适配器的驱动程序,还在PG/PC接口中添加了USB选项。
如果不是通过SETUP来安装,则可能SET PG/PC接口中没有USB接口选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给需要的朋友看一下

需要安装PC Adapter USB的驱动才能在接口中选择USB,V2.0可以从以下链接下载: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7062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