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请问下:我有一条生产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八秒起停一次,两个小时内报警了八次,都说是变频器过载,还有是恒速运行过电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的变频器型号和电机是匹配的,是不是变频器不能频繁起停的

网友A:
是不是加减速时间过短,还有机械上有无运转不畅的情况。

网友B:
什么变频器啊?
过流就是几个常见的问题吧!
要么参数没设好,加速时间过短;
要么检测电路有问题,互感器坏了,或是三路运放坏了;
还就是模块坏了。
还能用,估计不是模块坏吧。二小时才报8次,那加速时间估计也没问题吧。拆一下互感器,有些机子不带互感器也可以用的,虽然模块没保证。再换一下运放试试。

还不行,就一起等楼下高人指点一下,一起学习。

网友C:
有没有搞错呀,8秒钟就启停一次,你的启动时间是几秒呀?是不是还带有制动装置?照你的理论推断,启动+停止时间一定低于8秒,这样能工作正常吗?劝你还是改直流电机吧!

楼主:
起动和停止时间都是1秒.这样不能用变频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动和停止时间都是1秒.这样不能用变频器么?
启动+停止都是1秒,你的变频器已经毫无价值可言了!你应该考虑加装减速箱或者用别的调速电机替代。如果生产线上必须要用变频控制的话,建议你将变频器的容量升级!

楼主:
电机带有减速箱的,那主要是还有多段速的,用变频器控制.1.5KW的电机.机械要求是有四个档速.1r/s,1.5r/s,2r/s,2.5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