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指令的输出结果

楼主(2008-05-07):
各位好:PID指令的输出结果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比如说,在温度控制系统中,应用pid指令后,它的输出值是代表什么?是温度吗?还是时间?我看到,有的程序直接将pid的输出和定时器的值比较,然后输出一段脉冲。到底是什么?我很迷惑。

网友A:
嗯,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否加我,一起探讨一下。QQ:99418387

网友B:
关注!高手请赐教啊!!

网友C:
PID输出只是个控制指令发出的信号,要看程序如何利用这个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