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各位大哥能说一 下FX1N和FX2N编程有什么区别吗,或者两者是否可以直接转换?还有能否提供一下FX1N输入和输出的硬件连线图?谢谢

网友A:
FX2N可用的指令及特殊模块比FX1N要多;
没有用到FX1N不支持的指令可以用FX2N;但最大I/O不能大于128点;

网友B:
单独PLC来讲,定位方面FX1N比FX2N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