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本人新购买FX1S-20MR-01三菱PLC ,在使用中偶尔一次断电PLC就会出现停止运行。面板上就POWER灯亮,RUN灯和ERROR灯都不亮,PLC里面的开关我不管是的打到RUN位置还是别的位置,效果都一样。PLC通信也无法实现,PLC和触摸屏和电脑都无法通信。

但PLC放置一段时间后又恢复正常。

请教下高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PLC有问题;
可找当初购买的代理商解决;

楼主:
我联系他们了,我问他们是不是原装进口的,他们说是,原装的好象不至于刚买来就出这样的问题吧 ....我就郁闷了....能告诉下这是那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A:
呵呵;找正规的代理商,把你的产品拿去看一下是不是原装的;

楼主:
原装和不原装那里能看出来啊?
他们公司告诉我是由于PLC没有接地,浪涌电流造成的

网友B(2010-08-26):
看你 还用三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