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2线制变送器4~20mA输出,现在现场干扰很强,电流不稳,用一个直流转换器(安全栅)能滤除干扰吗?
安全栅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
没人帮忙,自己顶

楼主:
怎么现在都没高手帮忙了吗

楼主:
没人关注啊,哎

网友A:
谈点看法供参考:
   安全栅主要用途是防爆系统的隔离装置。
   安全栅将来自危险区的信号经隔离变送,输出隔离的电流信号到安全区,安全栅应用在本安防爆系统中,通过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送往现场回路的能量,从而防止非本安电路的危险能量串入本安电路。
  安全栅由于采用了将输入、输出、电源之间相互隔离的电路结构,由于信号线路无需共地,使得检测和控制回路信号的稳定性、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
  致于抗干扰能力如何?我没有实践过,只能你自己去试试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安全光栅?
我稍微懂一点,不知能否帮您.
联系方式:15921706897  张先生

楼主:
宇通TM系列的安全栅

谢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C:
不能滤除干扰.
至少安全栅的作用不是!不好的安全栅也许可以,但实际是破坏信号的!
安全栅的工作如7楼说.
干扰的来源和性质决定你怎么去除,最好在外面用屏蔽接地去除.实在不行,也许可以利用滤波,延迟手段(这就是不好的安全栅的作用),或者数字滤波去除.

网友D(2015-12-18):
我感觉 也是 不行的 安全栅只是提供 安全 防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