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有火线,零线在同一个塑料套管里,我想从中接两根线出来,是带电工作,请问站在木凳子上用手接任一根线应该没事吧

楼主:
其中火线零线分别接在灯开关和灯上,且灯是亮的,新手请教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吧!

网友B:
去掉灯泡,一根一根的接,最怕的是短路,挺吓人,触电一下都无所谓。找有绝缘层的工具操作。

网友C:
最好是不要带电操作.因为是最怕有个疏忽.师傅经常教导我们说:接线时没电的也要当有电的情况接.

网友D:
一根一根的接,接好一根后包好绝缘,再接另一根,注意皮肤不能接地,不要让人扶

网友E:
最好是在平地上接不要跟大地有接确,一根一根的接负载不要有回路。被电一下不可怕,最怕是从站在凳子上的位置摔下来。

网友F:
"接线时,没电的也要当有电的情况接."
一种安全习惯的培养。

网友G:
在不停电的情况下,站在木凳子上,身体必须与大地绝缘;两线接口相差8-10cm,在接线是接线与被接线必须严密结合方可动手缠绕

网友H:
要确定2根线的终点是否已经切断开关或把用电器切除~还要注意有的时候也会把线并联用着要小心。最好无电操作和6楼说的一样电一下不怕怕就怕摔下来~没必要就把电给出了

网友I:
这种事情我做过好几次了。如果导线截面积在6平方MM以下的话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站在干燥的木凳或木梯上(身体不要有任何地方挨着墙壁或其他地方)用烧红的断钢锯条或电烙铁小心的刮开PVC管,如果能把导线拉一点出来做个弯头就更好了,先接零线 后接火线,接好一根要马上用PVC胶带包好,才能开始接下一根线,零线和火线两接点之间应距离8cm左右,建议使用单股铜线连接,带电接火的时候,使用单股铜线基本可以不用手接触带点部分,而且比多股线接的要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