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漏电开关问题

楼主(2008-05-07):
怎样检测一个正在运行的漏电开关的好坏?

网友A:
可以用漏电开关的零线接地试一下

网友B:
漏电开关右下角上有个试验按钮,而且还有提示"每月(周)试动一次"

网友C:
楼主,建议你还是认真学习考个证吧,在师傅的带领下工作,弄电这个东西,一次马虎就够了!

网友D:
我KAO!这样低级的问题也能问?

楼主(2008-06-29):
我看6楼学问不少啊,不知道高级问题你能回答几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