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请一下三菱PLCFX1N和三菱触摸屏F930的通信电缆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A:
型号FX-50DU-CAB0
1  到  2
2  到  7
4、5到6、3
6  到  1
7  到  4
9  到  5

网友B:
一般买F930的时候都可以让代理商送的;

网友C: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请一下三菱PLCFX1N和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的通信电缆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B:
与上面的型号一样;

网友A:
930  940 一样的

网友C:
哪边是电脑端

网友A:
PLCFX1N和三菱触摸屏F930
哪来的电脑端